香版主,关于DAC管脚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7-02):
香版主,PA4、PA5、DAC输出管脚应设为推挽复用时输出复用(GPIO_Mode_AF_PP)可是KEIL中给的例程是推挽输出(GPIO_Mode_Out_PP)。请问问什么?奇怪的是,两种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PA4和PA5并没有复用,所以不需要设成复用的推挽,复用也就是af其实指的是重映射的
这两个脚本来就是dac的管脚,而不是从其他管脚重映射来的

网友A:
对于这两个脚,gpio功能和dac不算复用af,如果这两个脚是其他两个脚的重映射,才算af
有点乱,不知道楼主是否理解
在线解答

楼主:
坐等香版主出现

网友B:
LZ指的是STM32F1吧。对STM32F1来说,这种情况不奇怪,因为它对AF功能的使用很含糊。

网友C:
确实愁人

不过作为工程师,我会选择设置为GPIO_Mode_AF_PP模式

楼主:
连香版主都犯愁,看来确实有问题

网友D:
注意:   一旦使能DACx通道,相应的GPIO引脚(PA4或者PA5)就会自动与DAC的模拟输出相连
(DAC_OUTx)。为了避免寄生的干扰和额外的功耗,引脚PA4或者PA5在之前应当设置成模拟输
入(AIN)。
——摘自官方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