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
电路图中,vi和V+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多少啊

GWKCU)(P)R9F[Z}$CS9_7}N.jpg (28.75 KB )

网友A(2012-07-02):
这是个恒流输出的电路.
V+ 是电流驱动的
其电流 I=(vi*5/1.25)/50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的运放上的连接应该是一个同相求和运算电路的变形电路(同相输入求和电路附于附件),或者可以说成是同相求和运算电路的一个应用电路。根据同相输入求和电路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有Vo=Rp/Rn*Rf*(Vi1/R1+Vi2/R2),式中Rn=R//Rf。这样的话代入你图中数据就可得出其相应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的列出计算过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图中的V+在这个图里面应该是什么呢?是个同向输入端吗?请问。那这个公式中,还是有两个不知道的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