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YSTICK的时钟源问题

楼主(2012-07-02):
如果不调用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的话,那SYSTICK的时钟源是不是应该是缺省值?缺省是怎样的呢?和RESET值有什么关系?请大家参考:
PM0056
4.5.1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STK_CTRL)
Address offset: 0x00
Reset value: 0x0000 0004
Required privilege: Privileged

网友A:
就是复位值啦。。好像是群里的那位兄弟吧。。

网友B:
不是下面就说明了:

Bit 2 CLKSOURCE: Clock source selection
Selects the clock source.
0: AHB/8
1: Processor clock (AHB)

现在为1, 就是  Processor clock (AHB)

楼主:
那麻烦你们看一下cotex-m3的technical reference,同样是这个寄存器,那里面写的reset value是0x00000000 .实际上,如果不调用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的话,bit2应该为0,我试过了。要不你们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