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2):
uchar s[]="1234.5";
和uchar s[]={1,2,3,4,.,5};有什么区别?为什么atof()只能对上面的进行转换成浮点数据1234.5,但是下面的就在编译时报错了?

网友A:
一个是字符串
一个是整数数组
区别大着呢

网友B:
上面的在内存中以 0 结尾
下面的 是最后一个字符'5'结尾,实际上不是一个以0结尾的字符串

网友C:
'1' = 0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