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7606的内部基准电压,但测下来不到2.5v

楼主(2012-07-02):
如题,用的ad7606转换芯片,使用的是内部基准电压2.5V,但是我实际测下来只有2.2V,这是为什么呢?求指导。

网友A(2017-11-13):
请问你的AD7606基准电压不对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首先请问, 你是怎么测量这个内部基准的. 是不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既然是基准, 又是在AD 芯片上,  不应该这么差

网友C:
你的原理图呢,贴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