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不懂的运算放大器术语

楼主(2012-07-02):
一、Av和Avd的区别

Av叫做大信号电压增益,说是输出电压摆动的峰峰值与输入变化的比率。
Avd就是差模电压增益。

但还是不懂两者有什么区别?我的脑子里目前只有差模增益和共模增益的这两个概念。

二、CMRR

共模抑制比。按照我以前的理解是差模放大倍数与共模放大倍数的比值,但是今天看到的书上写的是:这个参数的测量由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与由此产生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的比率所决定的。我不理解为什么输入共模电压还会改变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我晕,这么久了,没人反应啊

网友A:
最好能提供“道听途说”的来源。

实际上,很多电路量的定义并不统一,特别是自控和模电,很多定义截然不同,比如有的书上说截止频率是GBW,有的书上说是-3dB。

能根据上下文识别具体意义就行了,别较真。

网友B:
你可以上 adi或者ti的官网查看他们的应用手册  应该都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TI运算笔记上的,当然我看的是中文的书籍。

网友A:
1,offset voltage貌似不应该翻译成失调电压,
2,工程实践中都是用简单的两电压之比来测量CMRR的,没有人会测差模和共模增益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