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单片机.gld文件疑惑

楼主(2012-07-02):
最近看了下PIC24FJ256DA110单片机的.gld文件,其中有一段地方不是很明白。

  /*
  ** Reset Instruction
  */
  .reset :
  {
        SHORT(ABSOLUTE(__reset));
        SHORT(0x04);
        SHORT((ABSOLUTE(__reset) >> 16) & 0x7F);
        SHORT(0);
  } >reset

上面的代码相当与goto指令进行程序跳转。
但是不明白short(0x04)以及short(0x00)这两个函数作用,为什么要插入这两个指令。
好象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的映射也需要这两个函数。

麻烦熟悉了解的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short(0x04)相当于flash插入数据0x04

SHORT(ABSOLUTE(__reset));
SHORT(0x04);
__reset复位向量如果是0x200, 就是0x040200, 相当于go __re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指点。不过还有点疑惑。假设如你所说__reset复位向量如果是0x200,short()存储是两个字节。那应该是这样的啊
SHORT(ABSOLUTE(__reset));                                          0x00
SHORT(0x04);                                                                  0x40
SHORT((ABSOLUTE(__reset) >> 16) & 0x7F);                 0x02
SHORT(0);                                                                       0x00
所以上面的指令应该是0x00024000.
这样对吗?麻烦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呵呵,搞明白了。谢谢。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