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模块求救

楼主(2012-07-02):
检查也没有错,反正是找不出来了,就是没有效果,,求救,是不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我想让其工作在915M
发送的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xBuf[8]={0};  // 8字节, 如果需要更长的数据包,请正确设置
  DDRB=0xB3;
  CpuInit();
  POWER_UP_RESET_CC1101();//上电复位
  halRfWriteRfSettings();//配置CC1101的寄存器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PATABLE, PaTabel, 8);//SPI连续写寄存器
  TxBuf[1] = 1 ;
  TxBuf[2] = 1 ;
  halRfSendPacket(TxBuf,8); // 发送发送缓冲区数据
  while(1)
  {
    TxBuf[1] = 0x01;//发送的数据
     TxBuf[2] = 'y';//发送的数据
  halRfSendPacket(TxBuf,8); // 发送发送缓冲区数据
  TxBuf[1] = 0xff;   //发送完后将TxBuf[1]设定成0xFF
  TxBuf[2] = 0xff;
  delay(2000);
  }
}
接收的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uchar leng =0;
  uchar RxBuf[8]={0};// 8字节, 如果需要更长的数据包,请正确设置
  DDRB=0xB3;
  DDRC=0xff;
  DDRD|=BIT(3)|BIT(4)|BIT(5)|BIT(6);
  lcd_init();
  CpuInit();
  POWER_UP_RESET_CC1101();//上电复位
  halRfWriteRfSettings();//配置CC1101的寄存器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PATABLE, PaTabel, 8);//SPI连续写寄存器
  while(1)
  {
    leng =8; // 预计接收8字节
  setRxMode();//设置进入接收状态
  if(halRfReceivePacket(RxBuf,&leng))   //接收数据
  {

     write_com(0x80);
   if( RxBuf[1]==0x01)
   {
     i=RxBuf[1];
     write_dat(0x30+i);
     PORTD|=BIT(5);
   }
   if( RxBuf[2]=='y')
   {
      j=RxBuf[2];
      write_dat(j+48);
   }
   }
     //RxBuf[1] = 0xff;
  //RxBuf[2] = 0xff;
  }
}

楼主:
是不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我想让其工作在915M,还有就是有个参考程序是在8M晶振频率下的,而自己焊的板子是12M的,那程序中的延时函数还需要改吗

网友A:
你CC1101模块是买的吗?
硬件电路没问题了,可以操作里面的寄存器了吗?
建议把CC1101的配置贴出来,让大伙一齐分析一下~~
我也在用CC1101,也遇到很多问题,有时间多交流~~~:handshake

网友B:
1。CC1101的晶体需要26MHz才能工作。
2。SPI总线是否正常,可通过读取CC1101的状态寄存器查看是否驱动起CC1101?
3。上述正确后,先验证发送端可以发送指定频率的信号,使用频谱查看。
4。发送可正常发射后,再调试接收。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下SPI有没有数据

网友D(2012-08-20):
市面上常用于CC1101是315M,433M,对于868M,915M需要另外调试

网友E(2013-06-26):
射频前端加CC119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