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求解

楼主(2012-07-02):
求助一个问题哈。画PCB的时候,有过孔via和焊盘pad两种,以过孔为例,比如外径via diameter是50mil,内径via hole size是28mil,设置start layer是top,end layer是bottom。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过孔是mutli-layer层的呢?在多层板中,内径28mil是从顶穿到底,外径50mil也是从顶穿到底?中间每层都是一样的尺寸?还是说内径是从顶到底的,外径只有顶底两层有中间没有?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还是来跟你讨论哈!双层板就是从顶层到底层的,也就是你说的从top到bottom,属于mutli-layer层,而多层板的过孔就分很多种了,有盲孔啊,埋孔之类的,一般中间层只见到过孔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当让也有直接从顶层打到底层的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啊,比如一个多层板,8层的吧,我打一过孔,从top层到bottom层,那么这个过孔算是muli-layer吧?如果我外径50mil,内径28mil,那么是不是在中间层或者内电层都是有外径和内径呢?尺寸是不是都是50mil/28mil呢?

网友B:
过孔是钻头直接打出来的,所有的层都是一样的。
至于外面的环,这个可以设置,一般来说都是和外面的焊盘一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径via hole size是28mil,这是钻头直接打穿板子的,外径via diameter是50mil,是不是中间层和内电层都没有?只有top和bottom层才有?

网友C:
这个看你的孔要不要连到中间层了,如果需要连到中间层的话,外径也是有的,而很多都是以热风焊盘的形式存在
如果你用PADS或者ALLEGRO的话,对于这种问题要十分的清楚,但是在PROTEL中很少提到
回复 楼主:
板子在制作的时候是一层一层的做的,然后压合的,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F兄,你真是大牛啊!
那如果在AD中有椭圆型或者方形的过孔或者焊盘,在内电层里设置规则的时候,Power Plane Clearance的那一项中,设置的安全间距是不是都要把外径给包住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是相同的网络的话就在Polygon connect里面设置连接方式,而连接到的也就是过孔内层的外径上

网友C:
给你看个PADS的可能形象点

7# 水畔天蓝

楼主:
9# forgot file:///C:/Users/jilong/Desktop

比如这样的画法是不是不对啊?因为中间内电层没有把椭圆型的过孔的外径给包住?

楼主:
我怎么显示不了我的图片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