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可以使液体沸腾而不雾化么?

楼主(2012-07-02):
看到市面上超声波雾化,现在想做一个只想使水沸腾,但不想使其雾化,可以做到么?

网友A:
此沸腾非彼沸腾,若要使雾化不明显,使雾化片置于水下合适位置即可。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水像类似沸腾一样的翻动,但没有明显的水汽(不雾化)?超声波恐怕做不到吧,是不是拿个水管放在水底从下往上喷就会有这现象?当然别喷太猛,别冲出水面。或者多放几根水管,方向杂乱点,象不象?

网友C:
用个搅拌泵使劲搅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注意搅拌机的转速。;P

楼主:
现在 已经是搅拌桨 在搅了 就是想不要接触 就是液体沸腾起来不雾化的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么

网友:
用次声波。

网友E:
不但可以滚,,还能起水柱.

网友F:
沸腾特指液体到达沸点温度以后出现的对流及气化现象,超声波只是使液体变成小液嘀,跟沸腾不是一个概念,搅拌也同样。

网友G:
LZ,要搞清楚“沸腾”的真正概念,冒泡、液面翻滚并不一定是沸腾 。

比如油锅捞钱,看起来油“沸腾”了,实际上离“沸腾”还远得很呢~
超声波雾化也是一样。

网友H(2012-12-21):
同意11楼

网友I:
不可以,如果想沸腾,还是用电磁灶

网友:
怎么理解的都不一样

网友J:
使用热得快  当达到临界点  立马断电

网友J:
这个主义相当不错   呵呵  我怎么想得出来的呢

网友K:
加氧机 或 热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