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问题

楼主(2012-07-02):
能够烧写进去,但是程序却无法运行 PCB_Project2.pdf (796.93 KB, 下载次数: 15) ,将程序运行到其他实验板OK,估计是最小系统问题,谁能帮忙看下 采用realview mdk+ulink2                       boot0和boot1都接地

网友A:
BOOT0,BOOT1的状态是什么?貌似没有选择对?

网友B:
21ic SERVER info: Can no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Time: 2012-7-2 5:54pm
Script: bbs.21ic.com/---cache down

Error: 服务器忙,请稍后重试,谢谢.
Errno.: busy

Similar error report has been dispatched to administrator before.

系统错误,请稍后重试!
什么情况。。。

网友C:
ls的正常现象,服务器负载太大。过会儿就好了。

网友D:
你的烧写口上数据PIN最好不要放上下拉电阻和电容,这样有可能烧进去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5# figo20042005 多谢指导:)

楼主:
2# 捡漏王子 boot0、1都是1,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下载程序,管脚的电压都不对,有可能MDK配置问题?

网友A:
最小系统BOOT0应该接0吧?

楼主:
8# 捡漏王子 对应的MDK怎么配置啊?

网友E:
boot0,和boot1 可以下拉到地测试下,你既然都能下载,你重新上电看是否正常呢? 你MDK里面 run to main()是否勾上了?

网友A:
调试模式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楼主:
10# kgsz 勾了啊

楼主:
11# 捡漏王子 就是在SRAM启动,只是只能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调试,断电后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E:
你下载到FLASH 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