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特殊恒流源

楼主(2012-07-02):
我最经用TL431搭了一个恒流源 输出60MA 效果不错,但是发现个问题 电流是从电源正极流出流过负载。现在需要的是电流流经负载后流入地端的这种类型的恒流源,网上寻找了好多都没这种类型的,那位有做过如此的恒流源 与小弟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在7805输出端外接个固定电阻试试(在计算最终输出电流时要注意加上静态电流),也可以选用运放做个差分电路(这个对于电阻的精度有要求,实际的输出可能与理论有所偏差)。

网友B:
如果要用LS的方法,建议用317比7805好
其他大把的方案,LZ可以到技术版块,老T叔的大书包里找,有一本讲恒流源的书,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C:
运放搭最合适

网友D:
你那个叫恒流宿
恒流源 和 恒流宿 在TL431的资料里都有介绍

网友E:
用TL431可以.

网友F:
以MSP430为控制核心,设计一个恒流源。
电流大小      100mA---500mA 以5mA为变化单位,任意可调。
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