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固定在PCB焊盘孔的探针?

楼主(2012-07-02):
两块PCB用焊针连接的,在制作时其中一块板焊了针,可以用鳄鱼夹夹着测试,另一块不能焊针,就不方便用夹子测试,是不是有什么探针可以直接插到PCB焊盘孔里,有一定弹性的能插住的,松手不会掉下来的?譬如类似于香蕉插头形式的,但是要很细的,因为一般焊孔也就1mm上下的大小。
我知道批量生产线上有用一种带弹簧的探针,但是那种需要制作夹具,把探针固定住,使用的时候另一边还要压板把PCB板和探针顶住,这样就不适合小量生产。

网友A:
那种触摸按键的弹簧不就可以焊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