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直流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2-07-02):
图中为自己画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12V,可是要求输出最大电流为500mA,我这个测出来输出电流为什么这么大?怎么改进电路呢?谢谢各位高手指点。[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A:
LZ为什么就是不肯看一下别人的回复呢?

网友B:
你仿100遍还不如实际焊接调试一遍呢

网友C:
汗!
直接短路电源?

仿真没给你显示电流无穷大已经算好的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