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隔+MOS管+三极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7-02):
如图,需要用5V TTL通过光隔再驱动24V的电磁铁,低电平动作,12V是电路里原来具备的,疑问如下:
1.不考虑光耦开关速率及选型,PWM(OUT)频率20K以下,该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2.不知道R5该如何取值最好,要同时考虑IRF540驱动电压10V左右,同时不能太大影响泄放。
3.图中三极管电路部分设计正确以及续流二极管选用合理吗?
希望能有一些解答,然后我再去做实验。。。谢谢!

楼主:
求好心人人解答啊   :Q

网友A:
电路问题很多,光耦初级就不对劲,三极管的基极部分也不对,改成PNP型C、E互换还凑合。为什么要PWM呢?你咋用了那么多组电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之前遗留下来的电路稍做了改动,电磁铁是需要24V驱动的,PWM是想简单控制电磁铁力度,12V是电路本来有的,至于三极管,我也觉得不能这样接,但实际原本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这个意思?

楼主:
晕。。。。。是没人看还是不屑看。。。。。

网友B:
电路原理上没啥问题,光耦初级可以考虑用NPN控制更好些。
不过我的问题是,为啥电磁铁控制要用PWM?如果是20K的频率,不知道门级那里会不会振荡。

网友C:
1,R4略小点,R5加大10倍。
2,楼主的电路开通较快而关闭较慢。
  用20K的PWM驱动,至少得弄个图腾柱结构。

网友D:
光耦后级改用推挽吧   现有的没有关断时泄放回路阻抗太大  估计会影响开关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PWM可能是想间接控制电磁铁电流,20K是否会震荡还要测试。

网友E:
找安捷伦的,有带MOSFET驱动的光耦

楼主:
嗯,如果是上面电路不变,R5变成10K关闭更慢,波形都会失真。
回复 网友C:
你看这个行得通不,R1 R2加不加?有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改了电路贴出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用图腾时,加大R5就是加大棚极的放电时常数,会增加关闭时间。
加不加两电阻都加差不多,我的意见是加要好点。
加不加电阻的电路都会在没有信号的时MOS一直是开通的,按11L选个带MOS驱动的光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过

网友F:
电磁铁PWM的频率1000Hz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G(2012-08-24):
这个电路值得研究,,,留下脚印,慢慢看,,

网友H:
其实喔唷一个想法就是,把光耦的输出端与一三极管进行达林顿连接,根本不用什么推挽,这样就能提高性能,至于提高速度可以再R5并一个加速电容
已经实践过,望楼主采纳:)

网友I(2012-11-14):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门极可能会震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