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我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07-02):
如上图,硬件设计主要参考小马哥的“IBOARD电子学堂”,上位机将需要输出的波形进行编码,通过USB将波形数据传给STM32STM32通过FSMC接口将波形刷给FPGAFPGA在时钟的节拍下控制DAC输出转换。
注:目前未使用SRAM以及SD卡。
如需购买请淘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90192953

楼主:
忘了传原理图了

网友A:
朋友,你的输出速度有多高?DAC是多少位的?

网友B:
学习下,我也想自己搞点东西

网友C:
这个还是有学习实践价值的,有空我也搞搞

楼主:
DAC输出是8位100M SPS的
256点的正炫波数据 频率在396K左右
如果64点的正炫波数据 频率将会更高 但是波形比较差些

楼主:
感谢小马哥哈!

网友D:
不错,谢谢分享。
“DAC输出是8位100M SPS” DAC是 AD9708吗?
另外,DAC的输出波形可以进行选择性滤波(比如只对正弦波 滤波)吗?

网友E:
先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做的这个准备在哪里应用呀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做信号模拟盒,对现场记录的信号进行事后实时回放,可以在室内对信号进行二次处理,也可以验证处理电路及软件的正确性,用于快速诊断电路故障。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可以下传的波形数据点最多多少个,比如我有500K个数据点(可变),每个点都是8位的(正负输出),数据点间隔最小1us(可设定),这样的数据可否连续播放?

网友G:
膜拜中,学习学习,再次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的:
FPGA上挂了一片SRAM,128K的,但是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这么多点,
所以我只使用了FPGA内部的RAM块16K来做缓存的,只能存储 16384个点,使用了14条地址线,而用地址线15、16、17来做配置寄存器的访问,比如设置单次输出,设置输出次数,设置输出时钟等,都是设置的这些寄存器来实现的。
所以如果需要输出大数据量,则可需要修改软件,使用sram来做缓存即可。
关于地址数据的访问可参考LCD的操作,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我图省事,做了最简单的,因为DAC是8位的,所以程序中使用的是8位接口,如果使用sram,改成16位的就可以直接操作啦。

楼主:
其实我们的应用也是用来测试用的,现场可以用示波器将数据采集到,然后通过Labview将数据处理,编码后,就可以通过该波形发生器来回放波形啦,做调试 测试工具用。
对精度要求并不高的场合很合适啦。

DAC可需要TI的DAC908E,跟ADC9708 pIN2PIN,输出转换能到165Msps。

网友E:
原来如此啊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90192953
这是淘宝链接 需要的请购买哈

网友A:
哦!这个以前也搞过,这个东西叫DDS信号发生器,那时是用CPLD+51做的。
51做价面处理,设置好频率后51送给CPLD,CPLD只管查表输出就可以了,输出速度与DAC与CPLD有关,实现并不难。

楼主:
有需要的吗?

网友H(2012-09-08):
楼主我有8M的数据,程序跟硬件应该如何改动?求楼主帮助,如果成功,我公司肯对会购买客观数量的板子的!

网友H:
大神你在哪里啊?

网友H:
我现在用你的板子做个东西,想知道你上位机那个process到底是怎么处理数据的?

网友I(2016-06-26):
好贴顶起来,支持lz!
先赞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