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3 乘法器测量相位实验

楼主(2012-07-02):
大家好:

我用 AD633 做一個乘法器的電路想要測量相位,有些問題不明白,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我做的電路如下:
前面的移相電路 Vout 會超前 Vin 180 度到接近 0 度

Vin 和 Vout 相差 180 度時的波形,橙色=Vout,黃色=Vin

對應 AD633 OUT 波形

----------------------------------------------------------------------------------------------------------------------
Vin 和 Vout 相差接近 0 度時的波形,橙色=Vout,黃色=Vin

對應 AD633 OUT 波形

我是參考這個電路做的,它的 X  INPUT 和 Y INPUT 各有兩個,不知道怎樣接才是對的?

由以上可以看得出 0V 以上沒有波形,相位差反映到輸出振幅大小,不曉得這樣的接法是否正確?
最後的問題是,這樣的波形要如何變成變成直流電壓對應相位呢?

大家有任何疑問歡迎發問,謝謝。

网友A:
接法应该没错吧,X、Y两个信号做乘法。输出电压大小和相位差有对应关系,具体关系忘记怎么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