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M-Bus相关问题

楼主(2012-07-02):
这个协议多用于欧洲无线抄表中,多用于868M左右,那么移植到我们普通的RF模块上面,能带来什么好处吗?
比如稳定性提高了吗,增加了编解码的纠错能力?
或者我想问,我的470M模块能不能移植Wireless M-Bus协议栈,如果能,带来什么好处,如果不能为什么?

还有我的模块不是868M会怎么样?

楼主:
楼上回答太精简了,能不能讲解一下用了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无线频谱各国有各国的规定,必须根据产品使用地的法律规定来选择适当的工作频率,对于常规微功率无线设备,国内规定使用433MHz和2.4GHz的频率。470-510MHz段在国内只可用于无线抄表,移植协议栈当然可以,好处一方面可以简化设计(相对于自己开发协议栈),另外有机会兼容同频、同协议的设备。

楼主:
无线频谱各国有各国的规定,必须根据产品使用地的法律规定来选择适当的工作频率,对于常规微功率无线设备,国内规定使用433MHz和2.4GHz的频率。470-510MHz段在国内只可用于无线抄表,移植协议栈当然可以,好处一方 ...
引用 网友A:

很多程序里面用了曼彻斯特码,用了卷积等等编码方式增加系统传输的稳定性,是不是和M-BUS是两码事,无论移植与否该用什么编码方式依旧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