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晶体振荡器

楼主(2012-07-02):
问题如图中所示,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共射接法由于密勒效应频率相对不高。
密勒电容直接接在反馈回路,在高频段其接在基集间合成的阻抗呈容性,
处于深度负反馈,不会起振。要起振只能是并联振荡。
不接负载不起振是仿真还是实际呢,可能是负载电容不匹配吧。

网友A:
加负载降低了谐振回路的Q值,降低谐振阻抗从而增加正反馈系数而使起振更容易。
Q值的下降导致选频特性的不那么尖锐了,但展宽了通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