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的问题,迷惑了

楼主(2012-07-02):
三相四线电表,使用校表台输出220V,三相表显示每相均为220V,这个时候,把零线去掉,这个时候再看电表显示,数值都有2V左右的提高,用万用表测量A,B,C相与表内的GND,都在230V左右,对于这个现象,我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1.实际测量值为230V附近,与电表的测量值为222V附近,差距比较大。(电表已经校准,不存在问题)。2.当零线去掉后,电表内部的地可以通过叠加原理用UA,UB,UC的矢量和表示,如果把A,B,C,内部的GND用向量表示,则这四个向量在同一平面,那么任意一相与内部的GND之间的电压,不应该全部都比单独的相电压高,而实际测量值为230V附近,都比原来的220V高,如果可能的话,那只能说明这四个向量不在同一个平面。以上两个问题还真不好理解啊!

网友A:
一般的万用表测量的交流电压不是有效值。

楼主:
接零线的情况下,测试就是标准的220V,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交流档测试的有效值,还有是不是有效值是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负载效应?
就是校表台输出阻抗比较大,而零线接通后,无意中带上了负载。
纯粹猜测,呵呵

楼主:
楼上想的太简单了,在三相四线供电情况下,去掉零线的模型,应该是电源星形连接,负载也是星形连接,在理论认为三相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GND跟零线等电位,但实际的三相负载不平衡,内部的GND与零线之间存在压差的,现在迷惑的地方是,内部的GND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均大于220V,这个就无法用平面向量来解决了,转化为一个空间问题了.

楼主:
上波形,现在根据实际测试波形,初步怀疑在去掉零线后,计量芯片采样的信号变为不标准的正弦波,而计量芯片和单片机对非标准正弦波的算法处理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导致了计量芯片的计算值和万用表的测试值不相同。

楼主:
7# gunzhusigan   哪里不懂了,提出来,大家探讨下!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我做了一个星形转三角形的变压器,5kva的,接上零线的时候谐波很大,去掉零线的时候基本上就很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D:
有零线之后,只有基波分量,三次谐波能流通,去掉零线之后,三次谐波流不通,所以电压多了三次谐波分量。。可能不。。

楼主:
涉及谐波的,那就相当复杂啦,9楼能不能表述的更加清楚点?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谐波电流的存在,造成了电网电压波形畸变;
再加上测量仪表的响应特性的不同,形成了致使楼主迷惑现象。
可以深入研究几个方面问题
3相4线制中的谐波/零线;
谐波电压/电流;
有/无理由相信交流档测试的有效值。

楼主:
我在六楼的图测试的波形是校表台子输出的电压,在有零线情况下,波形很好,去掉零线后,波形变为不规格正弦波,(跟实际连接相关,在三相四线表上,各相通过采样电阻和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并联接在同一点,即内部的参考地,采样电阻值远远大于变压器初级线圈直流阻抗,但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感抗不容忽略),导致波形畸变的原因是谐波电流还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还有待验证!

网友F(2013-03-14):
引用 楼主:
我在六楼的图测试的波形是校表台子输出的电压,在有零线情况下,波形很好,去掉零线后,波形变为不规格正弦 ...

不知道现在回复楼主是不是有些晚,我也测试到楼主的现象 基本上是一致的。原因经过厂里老大的指点解决了。现在将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指出。
测试的初期我们怀疑电表里面的悬空零线0点漂移导致了计量的电压不准确,但是为什么全部都是222V左右一直没有想明白。原来以为是有正也有负才是正常的。现在上仿真的图像。

网友F:
回复好麻烦呀 ,现在是测试的波形图,这是以实际的零线测试出的波形

红色波形是A相的波形,蓝色的是表内悬空的零线波形

最后一张是以电表内悬空的零线做基准测试A相的波形,这张图和楼主测试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采样出来的222v左右的电压就是这个波形的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