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74系列做一个10ns的延时电路吗?

楼主(2012-07-02):
可以用74系列做一个10ns的延时电路吗?谢谢。
通过基本门延时无法做到延时基本稳定,基本电路的延时随温度变化很大,从0.1ns到5ns。不受控。

网友A:
10ns?
一般74的TTL电路最快反应速度是20nS左右

网友B:
10nS延时线。

网友C:
仅追求延迟的稳定,可以用HC、AHC 的高速CMOS芯片实现比较稳定的10nS左右延迟。
硅延迟线不好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是很古老的74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