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弱电子管内的噪声?

楼主(2012-07-02):
在调幅广播发射机的运行过程中,其噪声电平是决定播音质量的重要Uk之一。因此,广解发射机噪声的形成根源及减少叹声电平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实践证明,造成发射机噪声的因素是很多的,如电子管内部噪声,灯丝交流供电的电子管交流声,直流电源的交流声等。今天中国音响人才网提供的此文着重分析电子管内部噪声的形成及其抑制措施。

电子管产生内部噪声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阻极发射电子是不均匀的,在某一瞬时离开阻极的电子数目,是由具有足够速度的电子数目而定。因为电子的速度各不相同,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变动,所以离开阴极的电子数目在不同的瞬间总有一点改变,这就造成了屏流的非周期性变化而形成噪声。采用跨导较大的电子管对降低噪声也是有益的,因为对应于某一输入电压变化,如果跨导大,则屏流变化值也大,因而噪声所占的百分比就要小。

2 在五极管内,屏极与帘栅极间的电流分配比较复杂,这是由于电子从阻极出来时的速度和方向时常在改变,因此电流分配在时间上不是恒定不变而产生噪声,所以五极管的噪声比三极管的大,因为三极管中当栅压为负时不存在电流分配的问题。

3 管内真空不完善,有剩余的气体分子。当电子管工作时,由于气体分子受高速电子撞击而产生电离。电离过程也带有不规则性,同时正离子移向阴极附近时也部分地抵消了窨电荷的作用,因而促使阴极电流的起伏而引起噪声,因此在高放大倍数的放大器中,要选用高真空度的电子管。

有时候判断前级管故障非常麻烦和不值得,直接用替换**更快更容易的解决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把管子插回原本的插槽里去,直到找到有问题的那个。你会注意到越近INPUT的管子噪音越大,不过那是它们是这个“管子链”的开始,总会被后面的放大再放大。管子在音箱里已经被安装在设计好的插槽里,所以你最好 不要一次把它们全都取出来,永远要把更换的管子放到原本的插槽。在操作的时候,要把开关置于STANDBY状态,让管子冷却之后再取出,避免取的时候太热 导致本来是好的管子出问题。
记住,小心谨慎的操作,你就能通过发现和更换坏掉的电子管来修好你的音箱。如果你的音箱需要运输,建议将后级管做好标记之后取出,用东西包裹好。**来源中国音响人才网

网友A:
40nm半导体IC应用都普遍了,电子管还在用!除了Hi-Fi音响外,还有什么应用?

网友B:
to LS:微光探测器、超大功率微波功放、高压功率控制(万伏级以上)等。

网友C:
2楼,电子管在高压大功率射频方便还有很多用途的,比如一个RF发射塔,用的是7KV,100KW的无线电发射,三极管或MOSFET,很难。。。

网友A:
LS说:"三极管...,很难。。。" 。可LZ说:5极管噪声比三极管的大。难道不可以用三极管来构成RF发射——用的是7KV,100KW的无线电广播发射 ?

网友A:
我的印象中,50 ~ 60 GHz或更高频率的微弱信号放大半导体固态器件也无能为力。还得靠电子管的一种:行波管才行。

楼主:
耳机放大器中国音响人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