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正常Build

楼主(2012-07-02):
为什么按照“How to design a capsense project using PSoC Designer5.0”进行配置编辑不能够正常Build?

网友A:
Build后提示信息是什么?

楼主:
Starting MAKE...creating project.mk lib/csd.asm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cpsoc.exe --msgdisable=845ff --asmlist --errformat --chip=CY8C21434MLF --WARN=0 --OPT=asm,9 -C -q -I./lib -I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include/CY8C21~1 -Olib/obj/csd.obj lib/csd.asm, ...) failed.make (e=2):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lib/obj/csd.obj] Error 2 MyCapsenseNo1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B:
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重新安装后就可以正常build了。

网友C:
重装? 重装psoc_designer?

楼主:
是啊,哈哈,结贴喽

楼主:
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