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SVPWM程序事件管理器使用

楼主(2012-07-02):
TI关于2812的空间矢量(SVPWM)事件管理器比较详细的说明参考spru065e,其中在65页详细说明了SVPWM软硬件的使用,大致如下:
软件:1.配置ACTRx,COMCONx使能SVPWM模式
2.在每个PWM周期将Ux对应的开关状态写到ACTRx的14-12位,将1写入15位,
3.将计算的时间值写入CMPR1,CMPR2
硬件:
1.递增计数过程中,CMPR1在1/2T1产生第一次比较匹配时候将PWM输出设为Ux+60,在CMPR2的比较匹配时候将PWM设为000或者111
2递减计数CMPR2匹配时设PWM为第二种输出模式,CMPR1匹配时设PWM为第一种输出模式。
大意如此,我理解就是程序里面除了有T1计时中断,还要有比较中断,要不断的改变ACTRX的14-12位,但我看了TI的SVPWM例程pwm3_3里面只有T1的下溢中断,在中断程序里只是改变比较器1,2的值,找不到对ACTRx14-12位的设置,同样我看了TI一个较新的用在28035上的SVPWM也是这样。
请问大侠是不是我看的程序不对,还是理解有问题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SVPWM是根据Uα,Uβ,通过公式算出矢量在6个SECTION中哪一个,再计算占空比,更新占空比,一般是在AD转化完之后更新占空比

楼主:
确实如此,AD采样一般在PWM的T1下溢中断进行,但每个SECTION的Ux不一样,按TI的说明还要在比较中断中更新,但我看到的例程没有这样做,是我程序找错了吗,有谁有好的程序推荐吗?

楼主:
没有人关心吗?有高手吗?

网友B(2013-01-09):
例程只是说明怎么产生SVPWM波形,

Ux的改变只在扇区改变的时候才发生,扇区什么时候切换跟旋转角速度有关

所以一般是T1下溢时进行AD,然后计算新的占空比和角度,确定是否需要更新Ux

网友C(2013-08-22):
引用 网友B:
例程只是说明怎么产生SVPWM波形,

Ux的改变只在扇区改变的时候才发生,扇区什么时候切换跟旋转角速度有关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能分享下svpwm的例程么,或者告诉下去哪找,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例程只是说明怎么产生SVPWM波形,

Ux的改变只在扇区改变的时候才发生,扇区什么时候切换跟旋转角速度有关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能分享下svpwm的例程么,或者告诉下去哪找,万分感谢!我的邮箱250827307@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能分享下svpwm的例程么,或者告诉下去哪找,万分感谢!我的邮箱250827307@qq.com  ...

lz的帖子时间较远   同时你可以在网上找找

网友B:
我 的 Q:854894474
一起讨论SVPWM,逆变器的相关问题吧

网友E(2014-12-23):
楼主,你看资料不仔细。
你说的“CMPR1在1/2T1产生第一次比较匹配时候将PWM输出设为Ux+60,在CMPR2的比较匹配时候将PWM设为000或者111”这是2812的硬件实现的啊。
作为用户,只需要管软件就行了。
另外,DSP 2812提供的这种方式是五段式的SVPWM,因为只用到两个比较器。通常用7段式的吧?所以不要管他那个。
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