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ne和truetouch两者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2-07-02):
capsensne和truetouch两者什么区别啊?

网友A:
CapSense面向的电容式触摸按键,滑条,触摸板;
TrueTouch面向的是电容式触摸屏。

网友B:
这个truetouch不能做触摸按键、滑条和触摸板吗?

网友C:
这样岂不是大材小用吗?

网友D:
CY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些芯片里没有做capsense模块。

网友E:
最基本的是不可能拿着导弹去打蚊子吧,呵呵。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结贴了

网友F(2013-01-18):
你好!你的实现多点触控了吗?我想了解一下get_report?知道怎么实现吗?

网友G:
truetouch主要是做真实多点触摸,capsense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