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用做buck电路的pwm输出,可行不?

楼主(2012-07-02):
本人做一个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准备用pic16f716。充电部分是buck电路,36-40V的太阳能电池给2X12V蓄电池充电。现在想通过RB3引脚输出一个60KHz到300KHz的pwm信号,控制mos管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我的原理图画好了 不过单片机的引脚不知道哪个接哪一个  你能帮我看一下么? 你回复我就传原理图

楼主:
2# yewuyi 我的原理图画好了 不过单片机的引脚不知道哪个接哪一个  你能帮我看一下么? 你回复我就传原理图

网友A:
2# yewuyi 我的原理图画好了 不过单片机的引脚不知道哪个接哪一个  你能帮我看一下么? 你回复我就传原理图
引用 楼主:

SORRY,请自己搞定,大家都有事要做,没人有那么多空来给你从点滴教起。

网友B:
单片机PWM调制分辨率和频率成反比,你这么高的频率,PWM调制精度会受很大影响,这会影响到你的充电电流、电压的控制。

楼主:
6# XIEYUANBIN 我查了 716的datasheet。pwm的频率156MHz可以做到7位分辨率,78MHz可以8位,这个分辨率应该足够吧?

网友C:
接CCP引脚

网友D:
7楼  误人子弟真不知道你怎么看的手册.   PIC16F716 自身的时钟最高也才只有20MHZ 再4分频作为内部系统时钟....  PWM怎么能输出78MHZ?     20MHZ 主频的时候最高也才208.3 kHz(PWM分辨力只有1位)

网友E:
LS仁兄摆出一副顶级高手的姿态批判LZ,或许LZ只是将K看成M了。但是你却错的离了谱;
PIC16做PWM时周期细分就等于时钟周期,而非系统指令周期。
看输出频率就拿 时钟频率 / 2^分辨率   就得到频率了。
例:20M
/ 2^10 =19.531K
/ 2^8= 78.125K
/ 2^7 =152.62K
/2^6 =312.5K

6位分辨率就可以达到312.5K了,不知道你是208.3K怎么来的,还一位分辨率...  一位分辨率叫PWM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Timer2 模块的时钟输入是系统指令时钟(FOSC/4)。

承认我语气不对..也确实有错误 .

时钟是20MHZ时
最高PWM频率可到 2500 kHz(PR2 = 1,预分频值=1 , 占空比分辨有效数字0-8 )
PWM频率到313KHZ 时刻 (PR2 = 15,预分频值=1 ,占空比分辨有效数字0-64 )

但我也建议您再去看看datasheet

网友E:
回复 网友D:

:) 让我看datasheet哪里呢?我哪里讲错了吗?

另外还要指出您一个错误,
PIC16, FOSC=20M时 PWM最高频率可以有5MHZ,而不是2.5M(PR2是可以设置为0的),此时Duty分辨率是两位, 您不妨试一下看看。

补充说明一下
   PWM周期分辨率只能细分到系统周期(因为依赖T2定时)
   而Duty占空比分辨率细分却可以做到时钟周期(因为这是硬件在做)
所以用PIC16(fosc=20M) PWM最高可以跑到5MHZ(200nS),而Duty分辨率周期可以是50ns(1/20M) (这个是硬件节拍在做,用指令反转不能做到)

以上,有错误请指出,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