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电路输出功率和效率的研究

楼主(2012-07-03):
我在仿真“OCL电路输出功率和效率的研究”,见童诗白,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见502页,发现两个问题:
1.我加了限流电阻R2,否则电流表1和2的读数大约600~700mA,其它和书上一样。(我怀疑书上有问题,11V的信号电压不加限流电阻???)
2.如图所示,我算出效率是83.6%,但最大效率不是78.5%,求解?
多谢!

网友A:
1、存在明显的交越失真,波形并不是正弦波,所以只有真有效值表才能测准,计算式也得计算真有效值;同时,效率比纯正弦波时高时正常的!
2、不要相信仿真(也不要不动脑子的相信万用表);
3、你的三极管功率计算错误。

LZ,仔细去想明白为什么我说“效率比纯正弦波时高时正常的!”,想通这点可以算你初步入门了。

网友B:
2楼能说 “效率比纯正弦波时高时正常的!”  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