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最近做一款板卡产品,功能测试都OK,但是会有一个问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死机现象,主CPU的晶振不振了。工作时间短则一天,长则两到三天。
    现在又以下的几个怀疑的方面。
    电源噪声大,目前的纹波大约120mV,3.3V供电,主要是开关电源频率的尖峰脉冲,
    做高温老化的板卡全军覆没,插电以后再次正常工作,怀疑可能是温度过高的问题,老化温度是65度,适度10%。想问高温老化经常会对产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PS,所有的器件都是85度的
    会不会有产品对冲击电流的要求比较高,在某个时刻导致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足引起死机,但是目前导致死机的是CPU,PIMIC是全部按照CPU推荐的SPEC选型的,主要是担心PMIC前级的DC-DC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貌似CPU对冲击电流的要求有限
    还请有经验的DX们指点一二
    谢谢先

网友A:
1:电源加LC滤波
2:估计有些IO的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加缓冲驱动
3:检查软件是否有BUG
4:晶振和RESET引线要尽量短

网友B:
至少你器件选85度的不够
老化温度65 器件温度就不止85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查了一整天,你所说的因素都有体现@~@,首先是DEMO的纹波太大,有大概160mV左右,主要是demo在layout的时候输出电容的地和续流二极管的地连接不好,导致开关频率的尖峰脉冲特别大。当然这种纹波水平在外面从前的板子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最近板子升级新固件,降低了功耗的同时对纹波的要求也就苛刻了,所以会有死机。同时电源选的是3A的带负载,负载接多了死机,只接一个负载就会好很多,当然还是死机。后来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又发现软件有改出新问题了。崩溃
目前可能的情况还在一个个排查中,才知道,大错误都是小错误一个个积累而成的,如今客户在等产品,心急如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目前的器件基本上都是85的,125的选择面不多且成本太高
如果我选的全部都是85的,那么我在标称产品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大概标注多少

网友C:
Reset上拉或下拉电阻不能太大最好小于20k。

网友B:
我做工业类设备,基本器件都是选择125度的,
产品标称使用65度下。

网友D:
死机的可能有千种万种,既可能是软件,也可能是硬件,不是设计当事人,一般很难直接定位到问题

网友E:
这种问题非常好找的。如果怀疑一个芯片有问题,直接拿你老婆吹头发用的吹风机,对着芯片吹,同时在上面点贴一个铂电阻检测温度,看吹到多少度,芯片就game ov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每个芯片吹了一遍,单独对某个芯片吹的时候,很少死机现象,只有当温度超过大概80度的时候会死机,不能证明什么问题,长时间大范围吹容易死机,现在的做法是一个部分一部分的拆掉,知道拆到最小系统。

网友F:
建议CPU的Vcc输入端,增加退耦电路试试……

网友G:
可靠性的介意,是在你认为比较大的发热点,如power MOS,CPU,等都贴一个感温线,在无风流下板卡满载下跑个4,5个小时,看下这些点的温度,看有没有超出SPEC,你这现象严重怀疑是不是CPU在工作的时候超规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尝试过,对板子的各个地方吹热风枪,放在高温箱,测得纹波基本上没有变化。电源的纹波也调到70mV左右了。
最后尝试更改固件发现差别了
现在正在查固件的问题

网友H:
楼主找到问题了么?
可以尝试在Reset Pin加0.1uf的电容试试看~
曾经遇到过Reset信号不稳会造成宕机的情况!

楼主:
最后发现时平台本身的问题,cpu从idle出来会有一定概率死机,后来把idle模式砍掉了,没事了
对照勘误表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