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经过串口往arm中写数据时不能全部写入

楼主(2012-07-03):
我用51单片机从外部flash中读取数据,然后经过串口写入另一张卡的arm中,每次写数据时,先给arm发31、CE控制字,当arm应答为79时;再给arm发存放数据的首地址与校验和,当arm应答为79时,再发送数据。
现在我发送了63k多的数据后,给arm发下一个首地址和校验和时,arm的应答为1F。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接下串口头子出来,用PC监控一下数据,看看问题出来51这边还是ARM那边。然后加一点调试信息输出,就能查清楚了呀。你些控制流程都是你们公司制定的,我们没法给你调。

楼主:
接下串口头子出来,用PC监控一下数据,看看问题出来51这边还是ARM那边。然后加一点调试信息输出,就能查清楚了呀。你些控制流程都是你们公司制定的,我们没法给你调。 ...
引用 网友A:

我用51的另外一个串口将51的发送数据和arm的应答都返回至PC上,显示的结果是51发送的数据正确,但是arm的应答却不对。我纠结呀,这是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应答1F肯定有对应什么错误,然后看一下ARM的程序啊。或者直做个PC软件,仿真。
PC发送和接收都做,测试两边那边有问题。

网友A:
我不是要你用51的另一个串口输出数据,而是直接在连接51和ARM的线上接出来,接到PC上。看看是你的单片机收错,还是别人真就发这个数出来。如果真是ARM发错了。查查ARM程序吧!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ARM的程序了。

网友D:
这个好好查程序或者协议。

楼主:
我把外部flash中的数据换成其他程序代码时,能写完。
这个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求解…

楼主:
已经可以下载完成了,多谢各位指点。
问题出在了接收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