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两种电阻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3):
阻值不一样?
图示的话,只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网友B:
原理图上区别不大,默认的封装形式不一样,完全可以自己更改。

网友C:
没啥区别吧?只要是你封装别画错就行了,如果是仿真的话我就不晓得了。

网友D:
没什么区别,前者是欧洲标注画法,后者是中国标注画法,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E:
看不出什么区别 来,高手出现了,呵呵,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F:
这个真没有区别

网友G:
木有区别,只是画的不一样而已!

网友H:
没有什么区别,画法差异而已

网友I:
样子不一样,数值不一样,本质还是普通电阻

网友J:
都一样啊。

网友K:
都只是符号而已  至今未发现有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