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AD脚空载为何会有4.9V电压,测不了外输入电压?

楼主(2012-07-03):
很奇怪:
STM8的AD脚电压问题,
1. 用电阻分压,一切正常,改变分压值,软件能读出不同的ADC值,都是正确的;
2. 但MCU的AD脚悬空,无任何上拉和下拉,软件将管脚设为FLOAT输入,
   此AD脚有4.9V电压,正常应为0V才对?
3. 将的AD脚连接到另一个芯片上去, 这个芯片的脚电压空载为1.2V ,
   但一连接到ST MCU的AD脚上去, 电压就被拉高到4.9V , 读出的AD值都是0xFF;
   1.2V的外部电压无法测量,
第3点最为奇怪,难道ST MCU的AD只能测量电阻分压方式,不能测量外部电压;

网友A:
2. 但MCU的AD脚悬空,无任何上拉和下拉,软件将管脚设为FLOAT输入,
   此AD脚有4.9V电压,正常应为0V才对?
此时为高阻态,输入不一定为0V了
3.3. 将的AD脚连接到另一个芯片上去, 这个芯片的脚电压空载为1.2V ,
   但一连接到ST MCU的AD脚上去, 电压就被拉高到4.9V , 读出的AD值都是0xFF;
   1.2V的外部电压无法测量
先看看你的AD参考源,另一芯片和ST的共地不?

楼主:
谢谢楼主的建议。
AD的参考源是5V,和MCU的供电 ,直接连在一起;
MCU与外接IC是共地的;
两者只要接在一起,电压就拉高了,难道是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下外面IC的电压,看是不是外面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来个电路图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