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350ps左右的延迟

楼主(2012-07-03):
在xilinx中,如何实现延迟在350ps左右?急用,谢谢啦!

网友A:
用时钟计数

网友A:
看错了。是IO管脚还是普通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O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说详细点

网友A:
:L查手册
细节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一般有三种方法。
1.使用IOdelay,但是注意添加所在bank的IDELAY_CTRL,这个手册上有写的。
2.使用DCM。一般这种管脚上的控制多是控制时钟和数据的相位关系。使用DCM调节时钟相位,比较容易实现。
3.在UCF中用语句约束布线。
比较推荐2,简单。如果资源允许,并且时钟上了BUFG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