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

楼主(2012-07-03):
我自己搭的电路没稳压滤波  用 ADC0804+89s52+LCD1602显示采集数据  用杜邦线外接陀螺仪(有数据显示)可是个位数不稳老是在变  (比方说4 5 6 7)不是固定在4 或5  6  7 (怀疑陀螺传感器) 然后我又用杜邦线外接电位器 实验  现象一样  把电位器 连接线从电路板上拔下来   显示000 插上 个位数就在4个数值中来回变    还有用一根杜邦线连接ADC输入端也没信号输入 个位数值也在0-3之间变
用电脑电源  或 电池 现象一样    用终断   或  查询adc0804的intr 脚电平   现象一样     什么问题  呵呵闹不清了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末位跳动问题,灰常正常,由电源或者底线噪声引起,实验板上弄的,效果更差。简单处理,可以加数字滤波(就是取平均数)。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 EN5532,  按你的方法  搞定了 末尾数稳定了,  如果硬件处理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非常感谢2楼的 EN5532,  按你的方法  搞定了 末尾数稳定了,  如果硬件处理用什么方法,谢谢。
引用 楼主:

加强PCB设计和参考源滤波,降低噪声,不过末位跳1个数是避免不了的。

楼主:
谢谢NE5532老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