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编辑器写程序不好用,是要借助其它C语言编辑软件吗?

楼主(2012-07-03):
以前用Keil写51程序,用久了,现在发现用ADS1.2学ARM写程序一点也不好用。特别是找函数,拉得一点都不爽,不知大伙是怎么搞的,是要借助其它C语言编辑软件吗?比如Source Insight,`~~~~~~~~~~
还是要怎么搞???

网友A:
sourceinsight吧,rvds4.0之后arm把编辑器改成eclipse还勉强可以用。

楼主:
哈哈,我发现在Keil4也可以用于ARM,装好了,在网上下了程序试了下,行!也可生成bin文件

网友B:
你是没用过sourceinsight
不然keil你也会抱怨的

楼主:
用过呀,sourceinsight可以自动弹出变量选择,这个是挺好的

网友B:
用过呀,sourceinsight可以自动弹出变量选择,这个是挺好的
引用 楼主:

还有各种快捷方式
每种标示符按颜色区分

网友C:
用你喜欢的编辑器写,然后用这个来编译不就好了。

网友D:
sourceinsight或者 UE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