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继电器容量:1·Amp电感,5Amp·阻荷/220VAC·50Hz,最大10A电流
其中1·Amp电感,是指的什么?是不是指继电器线圈产生1A反向电流?
   5Amp·阻荷是指的什么?是不是指继电器线圈能够允许5A电流通过?
继电器的容性负载能力及感性负载能力如何测试?

楼主:
:)额,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大神们  帮帮忙啦

网友A:
手册上不是有吗      自己多用示波器测一下  不管是电容  电阻  电感  他们虽然是独立的元器件  但都包含其余两者的特性

网友B:
继电器容量:1·Amp电感,,指如果继电器触点带感性负载,只能有1A的带载能力·
5Amp阻荷/220VAC·50Hz,指如果继电器触点带阻性负载,有5A的带载能力,
最大10A电流,一般指带灯载浪涌,因为冷灯丝电流浪涌会很大,
继电器的容性负载能力及感性负载能力如何测试,简单些就是做相应的实验来证实。容性就做容性实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