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管理

楼主(2012-07-03):
现在做一手持设备,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打算用TI的bq24073,
发现锂电池很多都是带保护板的,我的问题是:
1.有管理芯片了还需要保护板吗?
2.这块管理芯片是带温度检测的,但锂电池封装里都不带热敏电阻的,温度检测对整个产品影响大吗?

网友A:
温度检测是保护用,看你产品使用环境,即便没有,也没多大影响。必须配保护板

网友B:
充电管理和保护是2码事。
使用锂电必须要 充电管理+保护IC (过流 过放 高温等保护)
现在的锂电充电IC 温度引脚可以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手持设备,有了过流保护,温度应该也不会高地很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好想tps24073也有过流过放过充等功能,
最大放电电流为4.5A,过放是3.6V,过充是4.2V,
我怕再加个保护板,虽然保护板上的mos管压降很低,但电流大时,还是一笔功耗,呵呵,所以有点想去掉。

网友B:
你可以不再增加保护板
不过话说回来,一般锂电池,供应商给你的不管是软包电池还是模块电池,基本上都是包含了保护板的,
除非你和他特别说明,不含保护板。

网友B:
干嘛非要用TI的充电管理IC啊,好贵噢。

网友C:
现在做一手持设备,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打算用TI的bq24073,
发现锂电池很多都是带保护板的,我的问题是:
1.有管理芯片了还需要保护板吗?
2.这块管理芯片是带温度检测的,但锂电池封装里都不带热敏电阻的,温度检测 ...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正在用BQ24074,和你这个属于一个系列的。
1、现在锂电池一般都有内部的保护,不需要再加保护IC;
2、最好选用有内置热敏电阻的电池,主要是防止电池充电时过热,控制充电电流的,如果没有内置热敏电阻,可以外接10K电阻禁用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经验,感觉Ti的比较放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handshake现在选的锂电池容量有5000mah,比较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D:
是啊,怎么没有正解啊?

网友B:
这个没什么的,
现在的锂电充电都是成熟的
5000mah 你看电池规格书,设置合理的充电电流,电池温度应该发热不严重的
建议你充电电流选择1-1.5A
这类台系的充电IC有很多的,

网友E:
用Linear的更好,尤其是快速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