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电平转换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07-03):
自己用MAX232芯片焊接了一个电平转换模块,方便自己做的单片机板子和PC的串口通信。之前可以正常使用,今天这个模块用着用着突然出问题了,,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莫名其妙好了。。现在问几个关于这个电平转换电路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这样以后再出现也好自己动手排查故障。电路是用的网上的电路

     电路里面的JP1插针的3脚是TTL电平端的Txd, 4脚是TTL电平端的Rxd。
  1.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个模块和电脑连接上之后,同时保持这两个引脚都悬空,那么打开串口调试工具,串口调试工具是接受不到任何数据,但是在Txd引脚接上一根杜邦线,串口调试工具就会接受到大量的数据,而且是杂乱无章的数据,这个怎么解释呢,接的这根杜邦线也是悬空的啊,这个怎么解释……
   2.如果出现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呢:故障描述如下:TTL端Rxd.Txd都悬空,模块和PC连接之后,PC上用串口调试工具自动发送数据,理论上这个时候是收不到数据的,但是串口调试工具却受到了和发送数据一样的同一个数据(只有偶尔出现两三个其他的数据),这个故障是怎么导致的?我的模块刚才就是这样故障,后来我换了一个USB口之后,好像又好了,对了,我的模块和电脑之间的连接是用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A:
电容大小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看看手册上的推荐值  还有就是得用正品芯片

网友B:
为什么要悬空呢?如果非要这样做不可,一定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否则PC机上会有严重的干扰,现象就是接收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在悬空的时候,没有接上一条线的时候就没有收到数据呢,在接上一条也是悬空的导线之后就收到杂乱无章的数据了……难道这条长的导线就和天线一样就能收到很大的干扰,

网友C:
是的,电视机信号不好,你为什么要拉出天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这个是电平信号,又不是高频天线…………

网友D:
你是不是周边有干扰源啊,这个比较容易受到干扰,要是上拉或者下拉就没有了,我也很容易碰到,有时候设备断电后不拔232这边的端口,串口上就打出一大堆的乱码数据出来,主要是周边干扰产生的。

网友E:
问题可能出在楼主焊接的电路上或者是USB转串口线上。正常情况下,TXD和RXD悬空不会发生楼主所说的现象的。排查的方法很简单,楼主可以直接用一根串口线直接连接模块和PC进行通信,如果还发生以上现象,说明楼主的模块焊接有问题;如果没有以上现象,说明是USB转串口线造成。

网友F:
接上拉电阻在TX RX端

网友G(2016-02-25):
哦,原来如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