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个LDO!

楼主(2012-07-03):
哪位大侠用过1A以上的LDO,输入5V,输出2V,标称电流要大于1A,谢谢!

网友A:
电流大的比较贵吧,超过1A的,我首选普通便宜LDO+几毛钱一个三极管

网友B:
是不是想烤红薯?

楼主:
四楼的高人,如何实现的,请给个电路,谢谢!

网友C:
MCP1726     1A

网友C:
The MCP1726 is a 1A, ceramic output cap stable, low output voltage Low Dropout Regulator (LDO) with shutdown and user-programmable delay power good functions. It is the ONLY 1A LDO on the market that incorporates shutdown, power good, and programmable power good delay features on a single device

网友C:
弄个DC-DC放这里用更合适些

网友D:
也可以看看mic29xxx系列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