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一上电,它的模拟输入引脚就有1.6V左右的电压了

楼主(2012-07-03):
ad7606一上电,它的模拟输入引脚就有1.6V左右的电压了。这是为什么呢?求解释
在图上,就是8个模拟输入通道CHAN1-CHAN8,这些引脚为什么芯片一上电,就有初始的电压1.6V左右呢?

在chan1-chan8之前是一个跟随器。现在附图如下

网友A:
看看手册吧,默认输出是高电平。如果你强行接地,而且还不初始化引脚的话,芯片甚至会发烫,损坏

网友B:
你最好把跟CH1~CH8连接的另外的电路都贴上来,这个电压 跟其他电路有很大关系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些信号之前是跟随器。电压信号是先经过跟随器再进入an转换的。我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你好!
建议检查一下的几个可能因素:
1、你的数字地模拟地是否出现混用的情况;
2、可以考虑将LM324的电源电压降低,查看1.6V的电压值是否有变化,主要担心会不会是LM324的共模电压的影响;
3、如果有可能的话,将LM324与AD断开,再查看AD的输入端的信号。

网友D:
是不是运放输入悬放了?

网友E:
接上传感器就对了

网友F(2013-06-18):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G(2016-05-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H(2019-05-23):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好。。。请问,大牛,你的ad7606,一上电,输入端,就有电压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大牛,你的ad7606,一上电,输入端,就有电压的问题解决了么? ...

849508057我的qq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I:
一上电输入就有电压,输出也有吧,这样看看输入端哪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