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开发环境如何查看变量

楼主(2012-07-03):
Launch Pad开发板接IAR开发环境,调试程序时发现在变量查看窗口内欲查看的变量值显示<error>而无法显示真正的数值。不知哪里设置不当,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跟你变量的类型或者当前PC所处的位置有关,我也在CCS内发现同样问题,比如你将断点设在某个函数内才能看到该函数内的变量值,其他地方停下时,就显示error了。具体规则不太清楚,没有研究过,楼下的朋友补充:)

网友B:
1# 福州观沧海 您查看的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需在其有效范围内才有值。

楼主:
我先是查看局部变量,发现无法查看,改成全局后情况还是一样。但是定义的另外一个变量(全局)却可以查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另一个变量是在一起定义和赋值的?

网友C:
那这说明你定义的变量还是存在问题,再试试吧

楼主:
现在发现虽然显示<ERROR>,但是用鼠标点击这个<ERROR>的话就可显示出来数据了。就是有点麻烦,不明白编译器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D(2014-12-22):
本人也遇到相同问题,同时定义三个局部变量,断点后,其中之一个变量在Watch1中显示数据,另两个是ERROR,并且,时好时坏!求解释!

网友D:
3秒钟找到答案:在百度中请搜:“如何在IAR中通过Watch窗口观察局部变量的值”,然后,选择第一条链接。
兄弟们试试吧!求赞!

网友E:
在watch窗口的观察的吧,自己写入变量名称的。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啊

网友G:
add to watch ,有些时候你定义的类型不对,可能就会导致在全速运行的时候看不到,执行了后面的,导致你看不到你当前想看的,这时候你要针对你想看的数据在他前设置断点,然后一步一步的执行并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