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实现crc16的串行和并行算法

楼主(2012-07-03):
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crc16的串行和并行算法————并行输入是8位的数据

网友A:
并行代码见下楼。
串行和并行类似支持,需要积攒8位后,然后CRC,然后在变成串行输出去。
以后别问代码了,没人能太多帮你的。

网友A:
module code_crc(clk,reset,data,out);
input clk,reset;
input[7:0] data;
output[15:0] out;
reg[15:0] out;
//变量声明
reg[16:0] s;
integer i;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s=17'b0;
out=16'b0;
  end
else
  begin
   s={data[7:0],9'b0};
begin
    for(i=7;i>0;i=i-1)
   begin
    if(s[16]==0)              //若第一位为0,左移一位;
     s=s<<1;
  else begin
    s=s^17'b11000000000000101;/*若第一位为1,则与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操作;*/
  s=s<<1;        //左移一位;
       end
   end
   out=s[15:0];               //s的后16位即为校验位;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B:
串行的我直接用硬件DFF+XOR方式做

楼主:
那CCITT-CRC16的反转。要怎样做啊?

楼主:
对了,for循环能综合吗?

楼主:
那CCITT-CRC16的反转。要怎样做啊?(不用for循环)

网友B:
翻转就用反相器

网友B:
ROCESS(crc16clk,crc16reset,crc16data)
        begin
                if crc16reset='0' then
                        crc16modout<="1111111111111111";
                elsif rising_edge(crc16clk) then
                        crc16modout(0)<=crc16modout(15) xor crc16data;
                        crc16modout(1)<=crc16modout(0);
                        crc16modout(2)<=crc16modout(1);
                        crc16modout(3)<=crc16modout(2);
                        crc16modout(4)<=crc16modout(3);
                        crc16modout(5)<=crc16modout(4) xor crc16modout(15) xor crc16data;
                        crc16modout(6)<=crc16modout(5);
                        crc16modout(7)<=crc16modout(6);
                        crc16modout(8)<=crc16modout(7);
                        crc16modout(9)<=crc16modout(8);
                        crc16modout(10)<=crc16modout(9);
                        crc16modout(11)<=crc16modout(10);
                        crc16modout(12)<=crc16modout(11) xor crc16modout(15) xor crc16data;
                        crc16modout(13)<=crc16modout(12);
                        crc16modout(14)<=crc16modout(13);
                        crc16modout(15)<=crc16modout(14);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对了,for循环能综合吗?
引用 楼主:
不能啊。

网友A:
ROCESS(crc16clk,crc16reset,crc16data)
        begin
                if crc16reset='0' then
                        crc16modout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兄弟

楼主:
////////////////////////////////////////////////////////////////////////////////
// Copyright (C) 1999-2008 Easics NV.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 provided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 and that any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 and the associated disclaimer.
//
// THIS SOURCE FIL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OUT ANY EXPRESS
//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Purpose : synthesizable CRC function
//   * polynomial: (0 5 12 16)
//   * data width: 8
//
// Info : tools@easics.be
//        http://www.easics.com
////////////////////////////////////////////////////////////////////////////////
module CRC16_D8;

  // polynomial: (0 5 12 16)
  // data width: 8
  // convention: the first serial bit is D[7]
  function [15:0] nextCRC16_D8;

    input [7:0] Data;
    input [15:0] crc;
    reg [7:0] d;
    reg [15:0] c;
    reg [15:0] newcrc;
  begin
    d = Data;
    c = crc;

    newcrc[0] = d[4] ^ d[0] ^ c[8] ^ c[12];
    newcrc[1] = d[5] ^ d[1] ^ c[9] ^ c[13];
    newcrc[2] = d[6] ^ d[2] ^ c[10] ^ c[14];
    newcrc[3] = d[7] ^ d[3] ^ c[11] ^ c[15];
    newcrc[4] = d[4] ^ c[12];
    newcrc[5] = d[5] ^ d[4] ^ d[0] ^ c[8] ^ c[12] ^ c[13];
    newcrc[6] = d[6] ^ d[5] ^ d[1] ^ c[9] ^ c[13] ^ c[14];
    newcrc[7] = d[7] ^ d[6] ^ d[2] ^ c[10] ^ c[14] ^ c[15];
    newcrc[8] = d[7] ^ d[3] ^ c[0] ^ c[11] ^ c[15];
    newcrc[9] = d[4] ^ c[1] ^ c[12];
    newcrc[10] = d[5] ^ c[2] ^ c[13];
    newcrc[11] = d[6] ^ c[3] ^ c[14];
    newcrc[12] = d[7] ^ d[4] ^ d[0] ^ c[4] ^ c[8] ^ c[12] ^ c[15];
    newcrc[13] = d[5] ^ d[1] ^ c[5] ^ c[9] ^ c[13];
    newcrc[14] = d[6] ^ d[2] ^ c[6] ^ c[10] ^ c[14];
    newcrc[15] = d[7] ^ d[3] ^ c[7] ^ c[11] ^ c[15];
    nextCRC16_D8 = newcrc;
  end
  endfunction
endmodule

我想问一下这段程序中的公式(newcrc[0] = d[4] ^ d[0] ^ c[8] ^ c[12]; newcrc[1] = d[5] ^ d[1] ^ c[9] ^ c[13];。。。。。。)是怎样推出来的?

楼主:
如果把它修改成串行输入,那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那就是串行输入的,只是是并行输出,数据靠时钟打进来,16位并出当前结果

楼主:
那有谁知道CCITT-CRC16的反转算法,串行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牛B,结帖一个分数也不给大家。

网友C(2012-08-13):
回复 网友A:

猴哥,你贴出来的CRC-16的代码在ISE里面算出来不正确,难道是我的testbench有问题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比如 8'h04  和 8'h05 校验出来都是  16'h001E, 而正确结果应该分别是16'801B 和 16'h001E。

网友A:
:)自己找找原因吧。我也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