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做的带通滤波,产生正弦波,迷惑了。

楼主(2012-07-03):
主要用来接收超声波40KHZ的信号,两个电容都是0.001uf,R1=6.8K,R2=160欧姆,R3=75K。lm324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20Khz左右的正弦波,忘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貌似多反馈带通滤波。。。。

网友B:
嗯,经过仿真是带通滤波,不过没有振荡呀,LZ再检查下电路焊接吧~

网友C:
电源纯洁不,别是没加电容滤波,或者靠很远,或者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C:
这个网络 我倒。。。。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供电引入的。
40K频率处增益-75/2*6.8,LM324带宽有点不够用。

网友E:
同意8楼,换一下运放,比如换成 NE5532

网友E:
另外,电容可能不够,换成0.1uF试试。

网友F:
振荡电路了

网友G:
探头没接地...................

网友H:
1/2VCC 哪里来的?

电路震荡了。
调参数

网友D:
要注意1/2VCC不是直接用电阻分压才行的,要输出电阻低的电压源才好。
可以电阻分压后再运放跟随。

楼主(2012-10-08):
现在调通了,运放换成3Mhz的TL084,如果不行调节R2的大小就成了。谢谢各位的关注,最近没有来得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