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电路实现单刀双掷功能

楼主(2012-07-03):
RT。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Vcon(0V或3.3V)。Vin可变,范围是0到10v。Vout要么等于Vcc(5V)要么等于Vin,受Vcon控制。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各位大牛帮帮忙啊。

网友A:
Vout是不能大于Vcc的(内部嵌位二极管),所以你这个有问题哟!

网友B:
三极管+继电器

网友C:
如果只是实现两路信号的切换,可以用下面电路,但没有开关作用,只能切换。

网友D:
用CD4066芯片,并且芯片供电12V。

网友E:
顶3楼.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