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是调频还是调幅

楼主(2012-07-03):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手机都是数字的,用的是数字调制,
GSM采用GMSK调制,EDGE采用8PSK调制
WCDMA是DSSS后采用QPSK/16QAM调制,

对讲机有模拟调制,不过现在对讲机也要过度到数字了。

数字的抗干扰,加密性好,可携带其他增值业务。
模拟的带宽高,音质好,但是容易受干扰,保密性差。

网友B:
LS,“模拟的带宽高”,其实如果不对数字语音数据压缩,数字的带宽大得多。

比如通讯用的300~3400带宽,模拟的5K就够了,一般调幅可以10KHZ间隔一个频道,调频的可以20~50KHZ间隔,8K数字采样12位,不压缩,码率是96K,u-law压缩是64K(这个可是国际标准哦),ADPCM压缩是32K,G.723则可以到4~6K(这个压缩率很大的了,大量的运算,一般的MCU,比如STM32都做不好),而发送的RF带宽要比码率大得多。。。。

网友C:
LS二位高谈,LZ估计听不懂的。
他还停留在FM/AM的阶段。

网友D:
调频调幅都属于模拟范畴,而现在的手机都是数字系统。说模拟的带宽高是以频带占用为代价的。至于GSM,属频分(时分)多址;CDMA是码分多址了,比GSM技术上的进步很大,比如承载用户更多、语音更清晰、发射功率可以做的更小。W-则是宽带之意。

网友E:
在最底层,还是调频或调幅。
GSM<-GMSK<-FSK 还是调频
QAM:正交振幅调制  调幅嘛
不过,已经不是像广播把语音信号直接调制一样,最后调制输出之前已经数字化,编码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网友F:
同楼上。
差别只是基带电路的区别,说白了就看发射电路前面接的是MCU还是直接语音等调制信号了。

楼主:
给位都是高人,我听不懂,但怎么说要谢谢这么多的好心人!

网友G:
听到 CDMA  想起 多普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