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2012-07-03):
关于高速电路信号跨分割层走线目前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目前主要的困惑如下:1、关于电源层分割方式,比如BGA的几组电源,1.2V,1.8,V,3.3V,是从BGA下面就开始分割好呢还是先把电源线通过信号层扇出到外面后再分割好?
——因为BGA的电源引脚一般都放置在靠里面的行/列,如果从BGA下面开始分割的话,一是分割线太细会造成隔离带太窄,二是造成BGA其他扇出信号跨分割层了。
——如果电源通过信号层走到外面,是否会因为阻抗问题引起地弹?

我目前的想法是倾向于将小组电源信号(1.2V,1.8V)通过信号层直接连接到相应少数器件上,而大组电源(3.3v)独自占据整块内电层。

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本人刚开始接触这方面,希望各路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就那几根线和那点电流,我一般用粗点的线连一下就直接拉到LDO输出……顶多放几个退偶电容

网友B:
只要不形成环路就好,不要出现突变的小线就好。其实没有那么吓人。

网友C:
楼主考虑的还是非常仔细, 也不乏可行性.
所以非常赞成楼主的处理办法.多个电源争夺电源层布局时, 根据要求分优先等级地处理. 安排不过来的, 通过信号层直接连接.
具体上, 小组电源信号(1.2V,1.8V)通过信号层直接连接, 虽然是小组电源信号, 电压低, 电流小. 但是噪声容限也小, 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未必小, 所以未必就该安排在最低优先等级上. 望楼主重新审查一下.

网友D:
好帖子当然学习啦

楼主:
4# airwill 多谢airwill的提醒,我再考虑一下分割的方案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在这里先小结一下:
1、        小组电源由于电流比较小,在充分考虑到电流环路面积和噪声容限(airwill的观点,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和验证这方面的内容)下,可以考虑从信号层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