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不对称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2-07-03):
请教大虾,我用AD620来放大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信号(输出0~12mA),放大100倍,传感器用10v基准电源供电,AD620用+15v -5V供电,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输出信号偶尔会阶跃跳变
不是逐步左右飘动,阶跃跳变的幅度大约有200uV,会不会是AD620不对称电源供电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A:
不是电源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B:
楼主为何要用不对称电源呢?

网友C:
电源不对称一般不是这种表现,除非电源纹波很大,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不对称供电会带来饱合失真等问题;该问题应重点关注布局、走线(包括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