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区别

楼主(2012-07-03):
我现在要做一个车充(5V 2A输出),用到电感,但不是很清楚这个几种电感的具体区别在哪里呢, 应该用哪一种才对呢,他们每种的特性是什么呢 ?,请高手路过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A:
这几种基本都行
看电感的规格书和自己的需求

楼主:
是不是1和2功率比较小呢,我发现大多数车充都是用第四种的

网友B:
当你线圈匝数、绕线型号、气隙、磁芯面积等等相同时,电感跟外形没关系,只跟磁芯材料有关。不过所有参数都是自己根据需要算出来的,这个算法可麻烦了。,算法 自己看   赵修科编著的《磁性元器件》教程  。

楼主:
:L要这么麻烦呢,有没简单的区别与选取放式呢

网友A:
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电感规格书看饱和电流、电感量、工作频率等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LS正解,
电感不是随便选的,
根据自己的设计电路,查电感型号 规格 选择合适的电感

网友D:
1有屏蔽、4是闭合磁路。
2、3是开放磁路。

网友E:
1和2,3的主要区别在于1是磁封闭的,在EMC方面表现比较好,数码,音频等方面可以用,价格也应该贵一点吧(没买过,猜的);
2和3的主要区别在于贴片和插件;
1,2,3和4的主要区别在于材质,材质决定其工作场合,应用领域不同,
1,2,3是铁氧体,磁导率高,高频特性好,但是功率容量小,容易饱和,温度特性差,电感主要用在高频小电流;
4是铁粉芯,磁导率低,高频损耗大,但是功率容量大,不容易饱和,温度特性好,电感主要用来储能,差模滤波;

楼主(2012-08-07):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F:
自己设计一个就明白差别在哪里了

网友G:
1、2是贴片功率电感,一般感值较小,耐电流比较大,板载DCDC电源多用这类电感。像DVD,机顶盒,主板等。因电感量小,工作的电路频率稍高。
3、4一般多是大u值,小功率电源多用这类电感。铁氧体和铁粉芯材质。比较廉价。尤其是4,价格低廉。

楼主做车充,成本不太care的话,可以用铁硅铝磁环,比上面四种都要好很多。成本考虑多的话,就要第四种。

网友H:
本人一看到电感就头大啊

网友I:
楼主你好 KCE 专注于电感器、滤波器开发、制造  为跟好的配合客户 我司有专业的系统工程师可以根据客户电路环境推荐一款最适合产品给客户。 我叫  jason   手机:18260153209  邮箱:jason@kcecoil.com
在电感器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提供支持与服务。

网友J(2013-12-31):
从批量角度来说,贴片的电感适合SMT生产。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两种效果也不错。5V2A足够了。

网友K:
电感的区别确实得根据自己设计要求进行计算,不过一般情况下第四种的不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