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难题---请教“脉冲恒流源”

楼主(2012-07-03):
要求产生的电流方波用于驱动发光二极管:
2A,5us/495us;
200mA,250us/250us;

如上,
近期实验了不少电路,但是边沿不够陡峭一直没有太大改善。
目前上升沿延迟,Imin-Imax约200ns,
下降沿过冲,Imax-Iin约300ns,

烦请高人给个“仙方”指点一下。

网友A:
200nS还不够?

楼主:
越陡峭越好,5us的脉宽,200ns是不是有点大啊?
还有如下问题一并请教:上述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恒流部分是靠VCC和三极管Vbe及取样电阻恒流,我感觉这样的电路受温度影响会较大,如何处理温漂?或者有好的方法请指点一下哈。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有关激光脉冲电源的相关电路。。。

那个脉宽有些比那的要求更高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极管的温漂不是很大吧 你这个难道还要求很高的精度?
每10度/2毫伏   700毫伏的压降,这点应该是影响不大

网友D:
Vbe的温漂是2mV/°C
对LED应用200nS不算慢。
要求高可以尝试FET驱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回4L,激光脉冲没有这么高吧,能说详细点吗?

回6L
FET驱动,能给个图不?我目前的电路的比较粗糙,就是一个达林顿结构的两个NPN管子。

网友E:
激光脉冲有那么高...
你的控制端被电容拉慢了吧.加点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