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烫的可以煮**蛋

楼主(2012-07-03):
做了一个仪表电源,想实现DC12~36输入,DC5V输出,用LM317和78L05分级降压实现,通电一试,发热厉害,又在输入端串接一个功率电阻,貌似没啥效果,时间一长LM317还是烫的厉害,又冒着酷暑到电子市场找了一圈没看到sop8贴片合适散热片,无助中,附粗糙原理图,不知道前后滤波电容是否合适,望山人指路啊

网友A:
不知LZ输出电流多大?若是A级别的,那炒**蛋是必须的了,(24-11.3)*1A=?这个功率LM317能吃的安稳吗?

网友B:
线性稳压器,烫不烫,压差和输出电流一乘,再看看片子的热阻就知道了,有什么好指点的。

网友A:
电容的取值没什么大的问题,把LM317的输出调为15V左右或许更好,把功耗放到两个管子上,会好一点的

楼主:
电容的取值没什么大的问题,把LM317的输出调为15V左右或许更好,把功耗放到两个管子上,会好一点的
引用 网友A:

马上焊板测试,稍后汇报结果,

网友C:
R1用1K,R2用10K。

网友D:
同意上楼说法

楼主:
多谢围观回复。昨晚将R1,R2换成470和5K,通电一夜,早上用红外测温枪测芯片表面温度,LM317表温42℃,78L05表温38℃,不知此电路长期工作是否保险?按LM317datasheet要求,此时输入是否已经缩小范围至16~36V了

网友E:
干嘛不用DC DC呢?推荐个2A 最高输入36V的

网友E:
或者 2.5A 50V的
MP2565 规格书自己下吧,
怎么的也比你317+7805 强吧

网友F:
真纠结,LZ还是听一下LS的建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方案确实是**肋了,干脆放弃,改DC-DC,按大虾推荐和网上资料,火速从电子市场弄了一些芯片:
1、MP1591,Imax=2A,Vmax=36V,零售单价2.3元;
2、MC34063A,Imax=1.5A,Vmax=40V,零售单价1.9元;
3、LM2576S-5.0,Imax= 3A,Vmax=37V,零售单价1.5元;
在挨个测试之前,还请电源高人推荐经验,做的东西负载较小,满载不会超过0.5A,这个最普遍的5V电路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搭的

网友G:
LM317的输出调为15V左右或许更

网友H:
压差x电流=功率,吃不消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原方案确实是**肋了,干脆放弃,改DC-DC,按大虾推荐和网上资料,火速从电子市场弄了一些芯片:
1、MP1591,Imax=2A,Vmax=36V,零售单价2.3元;
2、MC34063A,Imax=1.5A,Vmax=40V,零售单价1.9元;
3、 ...
引用 楼主:

你要用方案 1,具体不多说,听我的没错

网友J:
回复 楼主:

LM2576S-5.0 1.5元的绝对不是原装国半货,能不能工作看你运气了

楼主:
你要用方案 1,具体不多说,听我的没错
引用 网友I:

王老师,有几个问题请教下,现在在鼓捣MP1591,这东西网上资料确实不多,以下是电源方案图,不知道外围选型和设计是否合理,还有个大疑问:芯片的使能电压如何获得呢,串联分压从输入端获得?

楼主:
EN使能端悬空,芯片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K:
19,20的图都不能工作!

网友E:
自己研究下规格书吧,图就用里面的,FB反馈电阻改下即可输出5V
至于EN分压得到,查下最高允许电压是多少,自己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分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