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要分析汽车CAN总线的数据,大家一般用什么分析仪

楼主(2012-07-03):
如题,大家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分析仪比较好用的,大概多少价格的

网友A:
自己写个就好

网友B(2012-08-14):
如果还没卖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kvaser,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024809768
这我自己做的CAN数据分析工具
我自己目前在做汽车协议分析这一块,所以这工具争对汽车CAN总线的分析而产生的。
可以看一下

网友E:
淘宝买个  100多块

网友F(2014-05-14):
我们用CANoe

网友G:
Vector 公司产品